楼主(2013-07-14):
CJ1M-CPU22连接CJ1W-TC101不成功!IO表登记没有问题,TC101"ERC"指示灯长亮,RUN灯不亮,CPU没有出错记录。把TC101装在CJ1G-CPU44H上面又正常。不知是CPU的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,望高手解答!谢谢!

网友A:
这个模块硬件上有没有地址拔码开关?确认一下与IO表里的设置是否一致!

网友B:
在另一个上面正常使用,说明TC101没有问题;
CJ1M-CPU22不带TC101时正常不正常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带正常,带也正常!可问题是TC101"RUN"灯不亮,"ERC"灯常亮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