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cflexible打开项目文件问题

楼主(2013-07-15):
做的winccflexible程序打开出现下图提示,在已打开项目中可以打开,但是不能保存,请知者告知,谢谢

网友A:
没遇过这样的问题,但我想会不会是wincc flexible程序出现问题,重新安装程序试试。

网友B:
重装软件试试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,我打开其他的项目都正常……

网友A:
那就可能你这个项目的文件遭破坏或缺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