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5):
电力电缆在传输电能的过程中,会产生电压降,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增大,所以我们在设计和选购电力电缆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电压降的问题,.如何计算电力线路的压降?

  一般来说,计算线路的压降并不复杂,可按以下步骤:

第一,.计算线路电阻R,公式:R=ρ×L/S,其中: ρ—导体电阻率,铜芯电缆用0.01740代入,铝导体用0.0283代入L—线路长度,用“米”代入S—电缆的标称截面

第二,计算线路压降,公式:ΔU=I×R ,举例说明:某电力线路长度为600m,电机功率90kW,工作电压380v,电缆是70mm2铜芯电缆,试求电压降。

第三, 计算线路电流I ,公式:I= P/1.732×U×cosθ ,其中: P—功率,用“千瓦” U—电压,单位kV cosθ—功率因素,用0.8~0.85

    解:先求线路电流I
  I=P/1.732×U×cosθ=90÷(1.732×0.380×0.85)=161(A)
  再求线路电阻R
  R=ρ×L/S=0.01740×600÷70=0.149(Ω)
  现在可以求线路压降了:
  ΔU=I×R =161×0.149=23.99(V)
  由于ΔU=23.99V,已经超出电压380V的5%(23.99÷380=6.3%),因此无法满足电压的要求。

网友A:
苏扬师傅 我来学习了,按上面说的不能满足电压要求,哪应该怎么解决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苏扬师傅 我来学习了,按上面说的不能满足电压要求,哪应该怎么解决?
压降不能满足是不是选择大一号规格的电缆就行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