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速计数器中断指针号怎样写入?

楼主(2013-07-15):
如图写了一段中断程序为什么在FEND程序下面(左面)输入指针编号时提示:执行位置不合适

网友A:
指针编号要在母线左侧写的

网友B:
放在49那里写

楼主:
把光标放在左母线45处点击一下便出现了这个对话框。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把光标放在45 处 按下方向键的左指向键。软件建议换成三菱8.86的 到这里去下载一个吧

网友C:
回复 网友C:
http://www.plczg.com/?5-100-10-1.html

网友C:
回复 网友C:
不显网址那就自己去找网上找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重新下载8.86软件还是和以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