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FTR如何编程

楼主(2013-07-15):
一个检测不良品的自动机,检测位与剔除位置不同,中间相隔1个产品的位置;
假如检测仪器的不良输出信号为X0,推料前进限信号为X1,剔料输出为Y0,请高手给于指点用!!!!!!
谢谢先!!!!!!!!

要求用SFTR指令,请指教

网友A:
你可以用计数来做

网友A:
用SFTR弄不好就出问题,用计数就没这样的问题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要求用SFTR指令,请指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要求用SFTR指令,请指教
那你在检测出故障的时候(假设是在M7)将一个标志位置1,等到M5的时候,如果标志位为1且X1检测到的时候使Y0得电,然后将标志位复位。

网友A:
如果考虑连续两个坏的情况,可使用两个标志位循环使用就行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是菜鸟,能举例说明吗,谢谢

网友A:
你是一个产品检查完了后再放另一个产品吗

楼主:
检测只是其中一个动作,是有后面的产品下来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我问的是是否有很多工位,每个工位上都有一个工件依次进行检测?

楼主:
是的,倒数第2个是检测工位,最后一个是排不良,前面的已经没有问题了,只是排不良有问题,请指教

网友A:
就是检测出来的时候设置一个标志位,然后到了排除的时候排掉,然后复位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