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态好学吗

楼主(2013-07-15):
RS485转RS232后查到电脑端为什么没有反应?

网友A:
此帖文不对题,问题又没有前因后果,建议删之。

网友B:
组态,我有用过昆仑的,感觉还行吧,我用两个月时间就入了门,感觉还蛮好学的。不过那时是刚好有项目做,然后又有很工程可以看。

你RS485转RS232不通,是不是端口设置没设置好呢?还有没有安装驱动。

网友C(2016-04-01):
在有硬件与软件基础的情况下,学习不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