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接触器的型号

楼主(2013-07-15):
家里的设备上的,22KW的电动机,星三角启动,近期启动时偶尔有电流声,怀疑是接触器触头吸合不是很好,今天下午想看看型号买个备用的,但是找不到型号,请大家帮忙看看
第一个和第二个是一样的
第三个小
目前品牌都是德力西的

20130716  今天量了尺寸
第一个和第二个的高是10.5,宽是11.5,螺丝空位上下是9,对角线是13.7
第三个的告示10.9,宽是12,螺丝孔上下空位是9.3,对角线是14.3

楼主:
型号不一样,但是外壳都一样。
安装孔就不用变了。

网友A:
CJ20-100

网友B:
CJ系列的肯定没有错,找个选型手册一看就知道了

楼主:
看哪里?这个灭弧罩是2个螺丝的。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应该是锁扣 旋转90度,不是螺丝的。目测CJ系列。但不确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最下面一个是锁扣的,上面2个事螺丝的

22KW 欧诺个多大的合适

我量量外表尺寸去

网友D:
有电流声?是嗡嗡的响声吧。
那是接触器的铁芯吸合的时候,两个铁芯表面有锈迹或灰尘导致的。
等停机的时候,断电,拆线,拆接触器,把两块铁芯之间的接触面用砂纸打磨光滑就得了。
楼主想买备用,其实国产的底价接触器质量一般般吧,只要量好孔位,用好一点的也未尝不可。

网友E:
像是CJ20-63的。

网友F:
看工作环境,好像粉尘比较大,就是换了新的,时间不长又有电流声了。

网友G:
这个害死主要看电流吧
CJ-20系列

网友D:
自家使用,楼主应该把柜子线路弄整洁一点,至少也用吹风机吹一下灰尘吧。

网友H:
这个环境一般啊

网友C:
回复 网友F:

请问师傅 右下角这个是不是电容器,是不是就地补偿?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请问第一个图 的右下角是不是电容器啊,是不是就地补偿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是的
根据电机的KW数买的
直接接在主接触器下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就是灰尘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试着用吹风机了
但是貌似不管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量了位了
我看接触器触点是有点伤

什么牌子的会好点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哦,新式的就不存在这情况。

楼主:
看图
貌似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为63A的
星接触器是100A的。

网友I:
是cj20-63的接触器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
请问师傅 右下角这个是不是电容器,是不是就地补偿?
看样子是30Kvar_的电力补偿电容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F:
恩  谢谢师傅。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能教下怎么根据电机功率来选择补偿电容器的容量吗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能教下怎么根据电机功率来选择补偿电容器的容量吗?
可以以电机P的1/2选补偿电容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恩  谢谢师傅。
客气了,电容器应该和电机并联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嗯,
你说我是继续用CJ20的接触器还是换用CJX2的呢。
为何星接触器大,其他两个选的小啊。

网友H:
右下角的是电容器

网友J:
用台变频器比这简单多了,又节能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嗯,
你说我是继续用CJ20的接触器还是换用CJX2的呢。
为何星接触器大,其他两个选的小啊。
CJ20的容量大,cjx的都是小容量的。你可根据电机电流大小来选呀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22KW电动机

楼主:
回复 网友J:
柜子的那一面是一台变频器

现在机器也有电脑控制这一块

可以2用的

我是为了学习嘛

嘿嘿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空转电流小不少...

网友C:
回复 网友F:
学习了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F:
谢谢师傅,学习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嗯,
你说我是继续用CJ20的接触器还是换用CJX2的呢。
为何星接触器大,其他两个选的小啊。
星接的电压低(220V),电流大,角接的电压高(380V),电流小,所以。。。
用个细沙皮打磨一下触点,你那三个接触器还能用呢,小孩子要懂得节俭!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网友K:
应该是锁扣 旋转90度,不是螺丝的。目测CJ系列。但不确定。

网友L:
cj-20系列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K:
星接触器是卡扣的

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不是

楼主:
回复 网友L:
对的
这种貌似比CJX2的寿命长些...

网友M:
引用 网友E:
像是CJ20-63的。
是这个型号

网友N:
德力西的接触器质量太差,主触头经常被烧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M:
那先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N:
是不是都是小厂或者是高仿?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都是小厂或者是高仿?
这个我就不清楚了,反正现在很多客户都很排斥德力西的,大电流的德力西接触器应该增加主触头的银含量,否则口碑只会越来越糟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N:
今天去德力西的一家店
63A的卖240元一个
100A的卖310元一个

网友O(2013-08-18):
这个是石材转盘锯的控制柜,用cj20-100 的交接

楼主:
回复 网友O:

网友P:
支持楼上所说是电磁铁的吸合问题。衔铁有灰尘了,出现吸合不好,发出嗡嗡声。只需将其进行拆卸,清理就可以了。

楼主(2013-12-13):
回复 网友F:
师傅

换触点行吗

最近不太好启动

我想触点有问题了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你真会做人家呀?表情现在的东西,新的都不一定好使,表情还换触点,你还活在6/7十年代?

网友Q:
CJ10系列的接触器。正泰和德力西都有生产的。

网友R:
看这样子像是CJ20系列的63A和100A的,你可以量安装孔后去买时再对一下尺寸吧

网友S:
看起来像是CJ20系列的,接触器上面有标识,看一看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今天换了主和角接触器

正泰的,,220元一个。

安装的时候发现出厂的安装孔是100A的接触器的孔位。

安装了一侧的螺丝。

正常使用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Q:
今天换了主和角接触器

正泰的,,220元一个。

安装的时候发现出厂的安装孔是100A的接触器的孔位。

安装了一侧的螺丝。

正常使用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S:
今天换了主和角接触器

正泰的,,220元一个。

安装的时候发现出厂的安装孔是100A的接触器的孔位。

安装了一侧的螺丝。

正常使用...

网友T:
这个环境怎么这么差

楼主:
回复 网友T:
呵呵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