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5):
我买的电工书是一种
我接的,互锁式

家里的这台设备是这样的

另一台是这样的

三个接触器的工作顺序哪个最合理?还有星转角的时候会不会停顿下再转角,防止星接触器反应慢。

楼主:
目前19人浏览,无一人回复......

网友A:
星三角不就一种启动方式么?你要自己做代替那个设备?看起来你那设备蛮好的有plc变频。  我是来学习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貌似控制线接线法有好多种..........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控制线路确实是有好多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哪一种最安全?
或者哪一种最便捷?

网友B:
星三角就是一种启动方式,接线方式多种。安全方便就行。

网友C:
接线方式很多,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!

网友D:
用PLC控制就不需要时间继电器了。

网友E:
看来还是你自己接的电路最好用了。

网友F:
乱七八糟!整好看点行吗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乱七八糟!整好看点行吗!
  接线真是惨不忍睹

网友H:
线是真够乱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en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没有图纸我还不会接控制柜
目前只会星三角

这个控制柜里控制一台主电机的启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星三角启动》
一台水泵的启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单个接触器自锁》
一个电机带 减速机控制行车的进出丝杠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2个接触器互锁》
一个上升下降的电机,到最上限和最下限有碰撞开关。                  《这个我不会线路图,貌似是中间继电器》
还有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电机往返运行,到最左边和最右边有碰撞开关。  《这个也不会线路图,貌似是中间继电器》
然后后来改装的,加的电脑模块
变成自动运行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真想自己理一下.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我不懂
你说的是真的还是逗我玩...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我不懂
你说的是真的还是逗我玩...
这个还真不能 逗你玩!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我是学生啊,不要忽悠我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我不懂
你说的是真的还是逗我玩...
这个还真不能 逗你玩!
你加空格和不加空格的意思可能不一样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我不懂
你说的是真的还是逗我玩...
这个还真不能 逗你玩!
你加空格和不加空格的意思可能不一样
你可以去FBI做了,想得真复杂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我是学生啊,不要忽悠我。
宝宝乖,shushu不骗你!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哎,上学没好好上
现在看书头疼
幸好看书加实际操作这样子学得快

网友I:
柜子接线真乱;
平平淡淡才是真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都这么说....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我不懂
你说的是真的还是逗我玩...
这个还真不能 逗你玩!
你加空格和不加空格的意思可能不一样
你可以去FBI做了,想得真复杂!
这个还真不能逗你玩!(不是逗你玩)
这个还真不能,逗你玩!(是逗你玩的)

网友J:
线接的太乱了!!!

网友K:
柜子线乱咱不说了,这个你以后改进,按照规范来就好。单说星三角启动方式有时间继电器启动,延时头启动,PLC控制启动。要说哪种方式好。我们单位这三种启动方式都有,而且都在正常运行。电机功率都是38千瓦的。真不好说哪种方式好。其中有几台是一个PLC控制顺序启动,因为PLC有两个点坏了,我呢就用时间继电器(ST3PA型)改了,照常用。大约一个月后,买回新的PLC,灌进程序,又改回去了。不是因为不好用改回去,而是单位有钱买来,我呢有技术想咋整就咋整。就自己实践说的,仅供参考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K:
哦,只要正常运转,哪一种都行是不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K:
柜子线乱咱不说了,这个你以后改进,按照规范来就好。单说星三角启动方式有时间继电器启动,延时头启动,PLC控制启动。要说哪种方式好。我们单位这三种启动方式都有,而且都在正常运行。电机功率都是38千瓦的。真不好说哪种方式好。其中有几台是一个PLC控制顺序启动,因为PLC有两个点坏了,我呢就用时间继电器(ST3PA型)改了,照常用。大约一个月后,买回新的PLC,灌进程序,又改回去了。不是因为不好用改回去,而是单位有钱买来,我呢有技术想咋整就咋整。就自己实践说的,仅供参考吧。
说得太对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网友L:
看到电柜这样的接线,我会骂人的哦。

网友L:
电柜保养不到位啊。星三角控制线接线确实有很多种的,一般都是用常用的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L:
我目前还搞不了重新理线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L:

楼主:
回复 网友M:

网友N(2013-09-16):
不明白你说的星三角有几种到底是什么意思,是主线接法,还是启动顺序,还是控制线路,最简单的就是你接的那种,三个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,还有比这还复杂的用四个接触器的,或者保护比较严谨的加N个中继什么的,或者plc控制的,你要把你的意思准确的表达出来才能

网友O:
接线太乱,星角主线应该是一种,控制线就多种了。

网友P:
现在时间继电器也可以省掉了,用个延时触头组就行了

网友Q:
原来的冰水机控制板坏了买新的要600多自己在维修房找找零件把板子代替了,只要你能安全经济的做到位怎么搞都无所谓了个人理解

网友R:
星三角就是一种启动方式啊,如果说接法,估计会有很多种,因人而异啦,还有就是看成本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