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5):
单独给电源板上两相380V交流电,显示屏有显示,但是装到变频器上去之后,一,直接上380V市电跳空开,二,预充电,灯泡亮一下,但是显示面板不亮,直接上电,测直流母线P N电压400+电源指示灯亮 ,显示面板没亮, ,奇怪的是整流下班桥是可控硅,如果控制板没得电可控硅没触发,直流母线P N不会有电压,但是测的P N两端有400+电压,证明电容冲电正常,电源灯亮,奇怪就是面板单独上电就有亮,到变频器上就没显示,求各位前辈老师指点一下··谢谢了

网友A:
明显是下半桥可控硅电路有问题

楼主:
下班桥可控硅,如果坏了,滤波电容能充得380+电压吗,不需要构成回路吗,问题有点傻,不过脑子有点晕,请见谅!!!

网友B:
绝大多数变频器控制板的电源是从电容两端取的,但我见过有些变频器的控制板的电源,是从IGBT的两端取的,这样变频器,如果是电容和IGBT之间的电路有损坏的话,面板没显示,但从主端子上的直流端是可以测到母线电压的,不过,你这人也真是不厚道,人家好心好意帮你想办法,你却那样说人家,东西是你修的,人家又没看到,就凭你那三言两语,就想让别人帮你把问题解决了?就这故障现象我们都不知道你有没有描述清楚,还说别人说话不过脑子,我看你说话也不咋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不是,你理解错了,我是说我现在脑子有点晕,我不是说楼上的师傅,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不是从IGBT取电,而是直接从进线端,整流电路之前  三相 去两相到电源板上,整流之后给控制板供电。

网友C:
直流母线电压有点偏低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以前没修过丹佛斯的变频器,根据我的问题,能帮我分析下吗,变频器之前的问题是,UV相逆变模块坏了,驱动电路也坏了,他们自己私底下换上新模块,把另外一个机器上的电源驱动板换到这个变频器上来,直接上电,逆变模块坏 2相,驱动电路也坏了。现在我把接地给断开了,上电10秒钟面板亮了,不过就听到啪 一声响,不是很大,··就立马断电了,也没检测到明显损坏的地方,拆机检查一遍没问题,,又是没接底线上电,看到电源驱动板炸响和火花,检测结果,现在V相模块下半桥炸坏了,UV相驱动电路坏了。。谁能解释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