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调电线计算

楼主(2013-07-15):
我想问下1P的空调 要用多粗的线 要有计算过程 谢谢

网友A:
常见的1p空调一般是750瓦左右,电流大约3.5安。1平方的铜线足矣,但没人会这样放线。现在都是空调独立走一组线,大多数人都是放4平方铜线的。以方便以后换更大的空调。你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吧,不打算以后增加功率的话你放组2.5的铜线吧。(自家用的不会有人放1.5或1平方的,省不了几个钱就一组线。)

网友B:
楼上说的很清楚
P=UI

网友C:
1P应该是输出的制冷功率吧,输入功率是不是应该比输出功率大!

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小1p输出制冷量2300 正1p输出2600 大1p2800  输入功率1p的大概750瓦左右。一般都是这样吧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1P是输出制冷功率,对于空调的输入功率应该是大于750W吧!

网友D:
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2.5平的就够了

网友E:
如果是家里装修,房间里空调用2.5的,客厅用4个的;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常见的1p空调一般是750瓦左右,电流大约3.5安。1平方的铜线足矣,但没人会这样放线。现在都是空调独立走一组线,大多数人都是放4平方铜线的。以方便以后换更大的空调。你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吧,不打算以后增加功率的话你放组2.5的铜线吧。(自家用的不会有人放1.5或1平方的,省不了几个钱就一组线。)
如果是南方(空调一般不制热)而且又是房间,放2.5就好了,4完全没有必要,当然你要是钱多了 那另当别论  呵呵

网友G:
要求带辅助电加热的,功率要大点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