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5):
一。由于EV3000整流下班桥是可控硅,是直接在进线端接两相(其实是三相,S相是直接到电压检测电路去了)380V交流 R相 T相,整流之后给控制面板供电,所以我单独给电源板上R和T接2相380V交流电,面板有显示。确认电源板到控制板接线正常。
二,把电源板和控制板装到机器上之后。
  第一次,直接送电  10A空开跳OFF  ,预充电空开跳OFF.电源箱30A空开跳闸。但是变频器之间的电源指示灯亮 。
  第二次,预充电,灯泡亮,之后ON预充电空开,5秒钟,面板无显示,关掉电源,测得电容两端400+V电压电源指示灯亮。怀疑上电时间短,之后又持续上10秒钟,面板同样无显示,无解!!!
三,问题集合?
 由于整下半桥是可控硅,如果控制板没得电,下半桥不导通,PN 两端没得电,电源灯不会亮,直流母线PN 不会测的400V电压。反之,如果控制板得电,为什么显示面板不亮,但是单独上380V电源,面板又亮,
PS: 电流互感器插不插,状况都一样,P P+之间充电电阻检测正常,风扇是在直流母线取电,
希望大家能根据我的概述,指点一下问题处在哪里,谢谢了。

网友A:
像是接触不良,我也遇到过这种机和你说的情况一样,我的是24V小继电器电源插接触不好,而这小继电器是控制那大继电器的,那大继电器不吸合是没显示的,

楼主:
你好,我这个显示面板是直接取进线两相380交流电的,所以和你说的接触器不同,单独给电源板上电就显示板就亮,上到机器上就不行,而且有人说整流可控硅电路出问题了,但是高压灯有亮,··谁能解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