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6):
是改变频最大输出电压还是改输入电压还是改变频器额定电流,还是三项都改

网友A:
改瓦数,电流,保护用参数

网友B:
呵呵;一般负载大的或要求高的地方变频器会比电机的功率选配大一级;
里面的电机额定电流的参数按电机的设置;电压等不需要设,除非你的电机电压与额定电压不一样;

网友C:
降额就是降额定电流,电压不变。把额定电流降低就等于把功率降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