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机转速控制

楼主(2013-07-16):
前辈们好!
   我是刚接触PLC,请教前辈一个问题。我想用接近开关,检测传输带从动轮的转速是否正常。比如说正常转速为100,现在检测只有10,要求立马停机。用高速计数器可以实现吗?谢谢赐教

网友A:
传输带转速不高的话,可以使用接近开关进行检测,在转动的轮哪里凸一块金属让接近开关检测就得了。
转速高的话,用编码器吧。

网友B:
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变频器来实现。

网友C:
有两种方式:
一、检测两次开关的间隔时间
二、定时读取脉冲数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两种方式:
一、检测两次开关的间隔时间
二、定时读取脉冲数
这两个建议不错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有两种方式:
一、检测两次开关的间隔时间
二、定时读取脉冲数
在不使用高速计数器且转速不快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