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6):
老师,你好!我有一台安川G5变频器有一项没有输出请那位老师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简单说一下,首先测量模块的逆变是否是好的。再者就查看对应项的驱动电路:主要包括上下桥臂的驱动部分,有光耦,稳压管限流电阻等等,这就要看你的实际电路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B:
缺相的话,肯定有IBGT不工作,要么是IGBT坏了,要么是其驱动电路坏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现在有一项输出电压小,我把923 929换了怎么显示SC报警,我还没带负载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