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变频器

楼主(2013-07-16):
西门子变频器当有雷雨天气容易报欠压,应该点样解决?求指教

网友A:
干扰呀,建筑物做好避雷器系统,或者关掉设备,待雨过天晴再运行

网友B:
雷击时供电线路上的避雷器动作 导致电压瞬时下跌。可以将变频器改为直流母线供电 或加大储能电容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将变频器改为直流母线供电是怎么意思?不是很明白。可以说明白一点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连续生产,没有办法停机的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将变频器改为直流母线供电是怎么意思?不是很明白。可以说明白一点吗?
把直流电接在变频器的直流端子上

网友C:
变频器基本上都是交直交的,其中直流部分有两个端子,可以将直流电接在这里,相当于给变频器供电了,这样就是省于交变直的一步了

网友D:
还是直接雷电时关闭电源吧;除非能把避雷措施做好;

网友A:
是的,雷雨交加,继续干活有危险。除非是钢铁厂房加良好的避雷系统。就不怕了。

网友E:
接地线处理好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