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PLC

楼主(2013-07-16):
为什么松下PLC发脉冲指令会有报错的?这个报错是同一条程序有时报有时不报,每次都要重启电源才能解决。求指教

网友A:
有数据为0.或者设置不正确。
松下PLC的脉冲控制程序输入,最好是用数据表格填写,这样一般不会出错。
进入软件的《向导》菜单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可能是你数据表错了,脉冲数为零或者超出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就是用脉冲数据表填写的,搞不明白的是同一条程序有时候行,有时候不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试过修改每次参数,从小到大都试过了。。

网友A:
PLC选项菜单设置也可能不正确。
松下PLC其实是很好用的一款PLC,但软件里有很多功能须要去设置才可以。
还有是什么型号的PLC,型号不一样,有些设置的方式也不一样。
FPX型的,要保持电池;FP0R的,要使用12和13号指令,把数据存入IC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哦,谢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