固态继电器

楼主(2013-07-16):
固态继电器上有个指示灯,有的时候闪有的时候不闪还有的时候一直亮是什么意思啊????

网友A:
    闪的时候在工作,不闪的时候没有工作

网友B:
应该是一直亮的时候是工作,闪灯的时候是接通又断开。

网友C:
长亮是工作中
闪是有瞬间通断,

网友D:
长亮是工作中闪是有瞬间通断

网友E:
我们用的固态继电器上有红黄绿绿4个灯,有控制电源进来绿灯亮,保险或主线路断路或短路黄灯亮,另外一个红灯亮时,表示温控器没有信号给过来,固态继电器没工作!工作时另一个绿灯亮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