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6):
天车起重电机,从0到1档,到2档都有异响,到3,4 ,5档都正常,异响消失,再如果从5档回到2档或1档,异响也不存在,定子电压正常,转子外接的三根线,在控制器在1档,2档时测量,电阻值也正常,都是小于1欧母,三根线之间也都是通的,测量是在转子外接三根线和转子绕组完全脱开时量的,电阻器也找开看了,测量了,每段电阻都是通的,没有断线,所有接线端子都压紧了,故障依旧,钳工检查了机械传动部分,也没有发现什么,转子绕组也是正常的,转子滑道和滑环也都是好的,把机械完全脱开,0到1,2档异响消失,电机正常转,机械不脱开,把转子绕组短接,封起来,电机也能正常转,没有异响,不过起步就是5档,现在电工钳工扯皮,都说不是自己的原因!

网友A:
“从0到1档,到2档都有异响,”,是缺相运行,电流大,电机有大的嗡嗡声,是开关控制器接触不良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在电机定子绕组量,电压一直是380V,两相之间全部是380V,缺什么相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在电机定子绕组量,电压一直是380V,两相之间全部是380V,缺什么相?
1、接触不良与完全缺相不同,你的故障是控制器触点接触不良,或线头松动,仔细检查处理一下,看看能不能排除故障!
2、有条件可以换新控制器;

网友B:
电气切换导致马达异响,但是档位不同异响故障又消失。
重点检查异响档位,包括电气,异响档位所牵连的机械部分。
楼主分析设备故障的时候,一定要看原理图(电气与机械),否则就是无头苍蝇。

网友C:
1, 所谓异响到底是什么地方发出的什么样的异响,这个很重要,电机的的电流噪音还是机械噪音
2看一下一档和二档的的接触器触点情况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所有触点全部换成新的,不存在接触不良,线全部重新紧过,异响部位在电机到减速箱这一段,不能肯定具体那个部件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天车原理图我不用看,我重新放线都可以一个人放完试车,烂熟,机械的我不管,我们单位电工钳工分家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早换了,全新的控制器,所有触点都是新的,全部接紧了,异响发生时,在电机定子绕组量电压,一直是正常的,如果在0到1档,或到2档,持续十分钟,异响也会持续十分钟,不会是偶发性接触不良,电压也一直正常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电流的声音还是机械的声音,听不出来,反正就是不正常的响声,也不是杀车架发出来的,刹车架完全打开,也一样响,从5档回到1档或2档,在保持这个状态,不响,只有从0到1或2时响

网友B:
好一点的机电团队,遇到设备故障,不是检查完自己负责的区域就完了,而是要解决设备故障。
哪怕不是你管的,也要协助同事让设备正常运行,这样自己也能提高自己的处理能力。
楼主的情况,应该是马达连带减速器有毛病了。
检查马达轴承,或者齿轮箱轴承以及齿轮和齿轮油的位置。
天车的东西最不好修,都是高空作业。
联系上一级领导或者生产单位领导,安排车间人员和机修电工相关人员协助拆卸检查,否则就是个隐患。

楼主:
我也是怀疑机械部分有一定故障,导致电机在低速启动时的转矩带不动机械负荷或带负荷时抖动,引起异响,但我们车间的维修钳工高级技师说机械没问题,呵,没办法,我们电工会诊后也觉得电气部分没问题,这个故障拖了一个星期了,车间领导要发火了,没办法,开会处理办法,准备换,控制器已经换了,再准备第一步,换电阻器箱,第二步,换13KW起重电机,如果还不行,第3步,换减速箱,再不行,把所有和起落控制的东西全部换掉,包括线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没测电流吗?响的时候,三相电流是多少

网友E:
电机转子的绝缘电阻测过吗?转子绝缘不好会出现这种现象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……控制器已经换了,再准备第一步,换电阻器箱,……

1、“再准备第一步,换电阻器箱,”,电阻箱相关电路也会有断线或接触不良的问题!
2、控制器不同档位,实际控制的就是电阻箱,接触不良发生在转子电路,不在定子电路,转子电路一样可以形成缺相开路问题!

网友F:
你的转子调速电阻是铸铁电阻,换上线绕是电阻,是平衡切换还是不平衡切换,我看在发生故障时要同时检测定子电流和转子电流,根据电流变化分析原因准确判断故障位置。

网友G:
一档可能是松抱闸,二档是防重物下滑(即溜钩),同时机械间隙有点大,所以造成噪音大,应该是正常的吧?

网友H:
个人觉得低档时电机转子串全部电阻启动,会使电机输出扭矩降低引起机械部分抖动。配的是13KW电机应该是小吨位行车,5吨的吧,应该不影响使用。如果确实要修建议1)换大一级电机2)检查电阻箱是否配套3)减速机速比是不是小了。一己之言,勿喷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I:
把转子绕组短接,封起来,电机也能正常转,没有异响,查下电阻箱和短接接触器看看有无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没测,的确应该在响时测一下定子三相电流,还有应该摇一下转子绕组绝缘,谢谢,这个有够好!不存在缺相,定子转子都不缺相,那些说缺相的没意义,不论定子缺相还是转子缺相,早检查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