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6):
最近在负责一台机器,压力选择范围从80bar到200bar,在触摸屏上选择。压力检测传感器是0-250bar的,输出0-10V,把这个信号传给0-48V的P/Q板,由P/Q板控制油泵上面的比例阀,一个压力比例阀,一个流量比例阀。用FX3U的PLC,FX2N-4AD和FX2N-2DA的模块。
硬件接线没问题。
压力控制大概是这样的,压力升到指定的值,然后过5秒泄压到0bar,再升压到刚才指定的压力,这样循环几次,然后再上升到设定值保压一段时间。

流量控制也是这样的。

现在的问题,我用开环控制有时候会有10bar左右的偏差,怎么样通过闭环控制让压力准确点???流量倒无所谓准确。
这个问题我用PID指令试过,可能是我以前没用过PID吧,效果反而更差,请兄弟们,老师们,帮帮忙想想办法吧。

我现在这样控制:把数据传给D/A模块——0-200bar分二十段,分成二十个数据分别传给D/A模块。现在偏差很小了,都大于2-5bar(要求要大于设定值2-5bar),但这样程序复杂多了。
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控制呢?既简单又准确。

网友A:
我觉得要想精确控制PID是必须的~!

网友B:
我觉得你可以把数据传输时间间隔减短,用比例控制足够了,设定值A,测试值B,DA模块值C,一比较,若A>B,则A*C/B→C;若A≤B,则卸荷

网友C:
你的PID是怎么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你可以把数据传输时间间隔减短,用比例控制足够了,设定值A,测试值B,DA模块值C,一比较,若A>B,则A*C/B→C;若A≤B,则卸荷
油缸用液控单向阀锁住,只要往油缸送油,压力只会上升,不会下降。

楼主:
兄弟们,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实现啊?

网友D:
偶感觉你的控制是没有问题的,出现偏差主要是在精度上出现的。
你所述的
被测压力是80bar到200bar,在触摸屏上选择。压力检测传感器是0-250bar的,输出0-10V,把这个信号传给0-48V的P/Q板。
你看正常控制的压力在信号0——10V之间是一个很小的范围,在把这个信号传输到控制板上,也不知这个0-48V是不是信号接收范围,如果这个是控制板的信号范围,那么把在0-10之间本来很窄的电压范围值在放入0——48V范围之内,其所占百分比更小,引起其显示的精度就变小很多。
偶的建议是把压力传感器量程改成与实际量程相近的压力范围,这样信号输出接近从0——100%范围内变化,把控制板信号范围也改成0——10V范围,这样现场压力信号的变化能够在0——100%之间变化,其百分比的精度就会变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