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7):
有10套或者80套筒类型的设备集中用电脑监控(也可以分成几部分搞),需要6个×套数输入点,2个×套数输出点,一共2个模拟量输入点(所有设备共用), 外接一个或者8个显示屏显示一个模拟量参数,或者不做那么多套,多搞几台工控机,选择S7-200加扩展模块够了吗?

网友A:
一共多少个IO点,路模拟量?
点数少了直接用S7-200;

网友B:
如果是想省钱且功能又不复杂的话,尽量能用200就用200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想省钱且功能又不复杂的话,尽量能用200就用200!
说的对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觉得200应该是可以的,可是我看到我们公司请人做的选择的是300,我们公司设备比较多,不怎么在乎成本和价钱,但是我也看到我们公司有人私下给私人企业做(不要奇怪,我们请人做,我们又给别人做,这样的事情很多,因为我们以维护为主的,做没有做过的程序和设备有点欠缺,但是我们仿做的能力还是很强的),居然还是选择的300 ,私人企业设备少得多,而且希望做的成本越低越好。

网友D:
使用200,要不上价格的,使用300可以要上价格,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技术上的,赚钱才是主要的!

楼主:
S7-200能不能做到两套PLC互为冗余?

网友E:
一般是在有钱的情况下选择S7-300

网友F:
S7-200冗余功能没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想省钱且功能又不复杂的话,尽量能用200就用200!
说的对!!
少花钱才是硬道理!

网友A:
首先要选型能达到你的要求,冗余系统S7-200是实现不了的;
在功能满足的情况下,用S7-200造价比300小的多;
如果一套用3000元就能搞定,结果你花了10000多,老板明白后什么后果?

网友G:
用300的工程可能要价十万
200的可能就3万 两万了
有些时候就是那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