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FX2N-16MR输出端接法

楼主(2013-07-17):
各位大侠,小弟虽说自学PLC有一段时间了。但从没有玩过16MR,今天刚好到货一台,但一看输出端,蒙了。没有COM口。后来仔细一看,有两个Y0.
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,Y0与Y0是一组,由于MR是继电器输出,所以没有正负之分。不知是不是这样子,所以到这向和位大虾请教请教。

网友A:
比如,你的COM1接电源负,线圈一头接电源正,一头接Y0

网友A:
没有COM口?真的假的?

网友B:
理解正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的,我看了一下手册,晶体管就有标示出来。
Y0 Y1 Y2 Y3 Y4 Y5 Y6 Y7
COM1 COM1 C0M2 COM3 COM4 COM5 COM6 COM7
不信你去查一下手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其实三凌完全可以
Y0 Y1 Y2 Y3 Y4 Y5 Y6 Y7
COM1 COM1 C0M2 COM3 COM4 COM5 COM6 COM7
这样子标出来嘛。
晶体管型的就是这样标的,这样多容易理解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C:
呵呵;三菱FX2N只的这一款是所有输出点都是单独的公共端,继电器型号的就直接标Y0 Y0 Y1 Y1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三菱原装的是这样的,没有任何问题;
二个Y0相当于一个继电器的常开点;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已解决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