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线路图

楼主(2013-07-17):
一个1.5KW的电动机      2个接触器

电机连着减速机,减速机用链条控制设备上升和下降   上升时一按按钮就自动上升    下降为按着按钮点动下降   控制柜上就一个停止按钮    一按按钮后左右和上下都停下。唯独主机和水泵的按钮式一按就通再按就关的那种。

当上升或下降到极限碰撞 开关作用后就停

控制线路是220V

请教线路图....

网友A:
你说的条件还是不详细,怎么给你出图。

网友B:
不知所云。

网友C:
单按钮启停加限位的吗

网友D:
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,就是一电机的启动电路,度娘上有很多。按按钮电机转,要么按停止停,要么碰限位停。泵应该是自锁型按钮控制。

楼主:
控制线路是互锁   但是其中上升的那个接触器还要自锁

这么接线对不对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对,单按钮启停加限位   但是上升时自锁   下降是点动...

限位器控制的是不是2个接触器的线圈的火线?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两个限位的常闭接线圈上

网友E:
给的问题条件不详。

网友D:
两个限位的常闭触点 接线圈火线上

网友F:
上升自锁,碰到限位停止。下降是点动下降。 主机按钮是自锁按钮 。加一个总停止按钮。  楼主是这样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主机按钮不是自锁按钮  好像接的PLC

这个下降的秒数通过一个时间继电器可以调节的...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那这个 就不懂了,本人学徒来的。还望楼主各位师傅多关照。

网友G:
一个1.5KW的电动机      2个接触器
控制上下 左右 还有水泵?

网友H:
好像是自锁型的阿牛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只控制上和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