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7):
今天修了一台机子,原因是电机(15KW)不转,电机由一台三肯变频器带动的。启动变频器后,有频率显示,20HZ的样子,但是电机不转,测量变频器输出端,无电压,无电流,请问是变频器坏了吗?

网友A:
运行信号给上了吗?

网友B:
线接对了吗

网友C:
将参数清除再重新设一下,
检查一下变频器输出端的线路及控制部分,是否出现断路情况。如果电机端没有电过去,变频器会有输出频率及电压的,电流是没有的!电压的测量不建议用普通的数字式万用表。

网友D:
有没有反馈信号?当变频器有运行指示没有反馈信号也是没有输出的。还有就是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。

网友E:
还是先把参数检查一遍!

网友F:
直流回路有没有熔断器?估计熔断器烧断了。

网友G:
接线问题,参数问题。。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直流回路有没有熔断器?估计熔断器烧断了。
碰到过的。             。

楼主(2013-09-23):
厂家说是变频器输出模块 烧坏了  ,现已更换  ,试机正常,谢谢大家

网友I:
顺便询问一下LZ,你在测量电压时用的是什么万用表???一般万用表可是测不出电压的哦!

网友J:
估计没反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