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电机推荐

楼主(2013-07-17):
想要选择一款额定转速4500r/s,额定扭矩45Nm的同步伺服,似乎这样高转速高扭矩的比较难找?请帮忙推荐几个品牌或是型号!谢谢啦

网友A:
最高4500R/MIN还有;
常用的进口伺服电机只有3000R/MIN的额定转速;
另外你的单位4500R/S,明显是错的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写错了,是4500r/min;一般最高的到6000r/min,这个时候大多是电机的扭矩就几个Nm了

网友B(2013-08-17):
45Nm,用来拖动什么啊,那么大的力矩,应该功率在几十个千瓦的咯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嗯,大概在二三十千瓦吧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用来拖动什么,那么大的功率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类似与伺服压力机的设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