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7):
070     226
6--------8   rs485A
5--------5   gnd
1--------3   rs485B

自己做电缆应该是这样的吧?

网友A:
485通讯是两线制,接地线实际没必要接上。

楼主:
那就是6---8;1---3即可呗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是的!

网友B(2013-09-11):
让你们坑死了 应该是6 - 3 A    1 - 8 B,害得我好长时间没连上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让你们坑死了 应该是6 - 3 A    1 - 8 B,害得我好长时间没连上,
难道是手册都错了,手册是这样的。

网友B:
回复 网友B:

请不知道的不要胡说

楼主:
请楼上的看看截图,如果我按照485协议的A B去做是不是胡说?

网友C:
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搞的这么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