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度控制仪表

楼主(2013-07-17):
由加热管加热热电偶检测并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,最终温度数据显示在温控仪表上的设备装置!!!仪表的温度异常!!!有的实际温度大于设定温度而且保持不动,有的低于设定温度保持不动!!!!这是什么情况啊???是不是仪表的参数有问题啊

网友A:
数字仪表由于功能较多,因此,使用前要根据使用的实际来进行参数设定,不知对参数是否都设定了。严格讲,在仪表参数设定完成后,还要对仪表进行校验,这样对投用的仪表,使用人员心中就比较有数了,有问题时也好查找原因。

网友B:
温控仪直接接热电偶,看是否显示室温。不能,查温控仪设定参数,尤其注意看设定的传感器类型,不知你的温控仪有没有这个参数设定。不少温控仪,可以通过设定传感器类型,比如热电偶啊,还是柏电阻啊,如果你的传感器与设定类型不一致,显示温度就有了这种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