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7):
去买高压钠灯的镇流器、店员拿出来的是金卤灯的镇流器,说是可以互换使用。问题是对发光效率与寿命有影响吗?

网友A:
不建议这样呢
还是有影响的

网友B:
我感觉上是不能通用,以前的看法;
现在的情况,不知道。

网友C:
电子式的可以通用。

网友D:
相同功率的金卤灯镇流器和钠灯镇流器感抗要相差很多,也就是说相同功率的金卤灯镇流器用在钠灯上功率将下降近一半,,反之就会烧掉金卤灯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回复。

网友E:
给你传一份说明,自己分析吧

郑重声明:我与店员1毛钱关系没有!与厂家1里钱关系也没有!

网友F:
我也觉得,它们的阻抗式不一样的啊 最好不要这样用

楼主:
谢谢6楼热心帮助,不过看不太清楚。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
网友E:
咋是到的,用自己电脑看是正的啊,奇怪。保存一下用软件调下就可以看到正的了。

网友G:
   我们现场就是既有金卤灯,又有高压钠灯,他们的触发器是通用的,镇流器从理论上说是不通用的,但是实际上我现场就是混用的,没有发现明显的不妥,效果都是差不多的,我这样使用都4,5年了,也没发现说镇流器烧毁的问题,只是偶尔有触发器损坏的情况。改天我实际测试一下,用配套的镇流器和不配套的镇流器的时候,在灯工作的时候镇流器的电流值是不是有差别,发热量什么的差别到底有多大,到时候在说到底有没有很大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