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7):
单位同事的电扇电容坏了,找另个电工修理,只是换了个电容而已,不想换过后,风扇开始倒转了,不知何故?百思不得期解,而且风扇的转速很慢,不知诸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没?

网友A:
好好查一下实际的接头颜色,是不是接错了?一般的是红白蓝是调速的,另一个是棕或其他颜色,你再核实一下,自己的图是否画得与实际的电路接线相符?

网友B:
线接错了,只是接错了而已。那个电工很粗心呵呵。

网友C:
接错线。把电容线对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线接错了,只是接错了而已。那个电工很粗心呵呵。
想来也只有这一种情况了,换个电容而已,都能把线接错,真是无语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好查一下实际的接头颜色,是不是接错了?一般的是红白蓝是调速的,另一个是棕或其他颜色,你再核实一下,自己的图是否画得与实际的电路接线相符?
谢谢版主的提醒,想来应该也是线接错了,别的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情况换个电容风扇都会倒转的

网友D:
并在电容上的线接错了可能性大,将主副绕组搞反了

网友E:
理解了单相马达正反转的原理后,就没什么百思不得其解了

网友F:
呵呵;主副绕组搞反了;

网友G:
原理图没错,按原理图分析应该是黑蓝接反了,这样将会出现你所说的故障现象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线接错了,只是接错了而已。那个电工很粗心呵呵。
小问题。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I:
拆电容的时候没记住原来的线的颜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理解了单相马达正反转的原理后,就没什么百思不得其解了

网友J:
线接错了

网友K:
这个问题 就是主绕组与副绕组线接错啦 ,单相电机即可正转又能反转而不是电容问题

网友L:
“那个电工”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