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7):
请教各位高手,变频器六路驱动采用单电源供电,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法吗?能使机器不容易炸机。。。求救中

网友A:
上桥才用自举电路,硬件和软件结合好了才可以。

网友B:
使用稳压管分压啊 得到正负电压 必须要正负电压才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能详细一点说说你的用这种方案思路吗?

网友A:
我是厂家,以后有问题可以联系我,登极科变频器  1878159133

网友C:
采用自举的方式就只用一个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