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7):
三相3KW潜水泵  相间电阻值平衡  电压平衡   负载时电压也平衡   就是有一相电流偏高  9A  9A  16A  相间电阻平衡应该不是匝间短路 期待高人指点

网友A:
有问题是肯定的了,测下对地电阻了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倒没有 不过带漏电保护的 应该不接地 您还能想出其他可能的原因么

网友B:
其中一项可能是接地了,用兆欧表测一下。

网友C:
可能轻微砸间。 楼主慢慢细心查查 越不起眼的地方可能越是问题所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其中一项可能是接地了,用兆欧表测一下。
对。用兆欧表,测量绝缘比万用表好。这是可能是突破点。楼主不妨试试。

网友D:
可能轻微砸间,这个电机拆了检修吧

网友E:
可能轻微砸间.

网友F:
是不是电线上有一相接地了或是绝缘不好?

网友G:
电流偏大了,按我的想法是有匝间短路了,或者是下线时碰伤了线圈造成匝间短路了

网友H:
电机绝对有问题,砸间有问题,不信的话,你用专用的测试电机的工具一测便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