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7):
前两天看了一篇关于感应加热的文章,有一些和以前自己的认知不同,便做了一个实验,的确和文章上写的一样,但是不知道其中原理说服不了自己,请各位给看一下。实验如图:
将高频电源两极分别接入一个良导体的A、B两端。在距此导体以下5mm的D平面上的C点测量感应强度。实验证明A、B两平面之间的距离大,C点获得的感应磁场功率越高。之前我一直认为是距离越小磁力线密度越大,功率获得的越多。但是通过这次试验的确和之前认为的不一样,是我的实验做得有问题?还是我有其他方面没有想到?请赐教~!

楼主:
也没人帮顶一下吗?

网友A:
应该是有一个公式计算的,A和B之间有一个确定的距离,那个就是功率最大的时候,距离再大功率就逐渐衰减了。
可能楼主的实验装置没有调节到最大的距离。
这种实验室级的操作,根本就不会提起太多人的兴趣。
还不如研制一套设备,还能拿到市场上去赚钱。

网友B:
和电磁炉一样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您的回复,其实不是什么实验室的实验,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用但是原理上好像都不是很清楚,都是改改试试,所以我想弄明白,虽然可能不是很精确,但是至少能有个方向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从原理来讲是差不多的,都是感应加热,但是线圈应该是不一样的,电磁炉应该是多匝线圈,不会出现我说的这种距离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