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7):
正弦变频器上电即跳稳态过压,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会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吗

网友A:
正玄啥型号的?有没有测量过输入电压?还有充电继电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正弦EM303A-75W的,上电输入380v,直流母线电压530v

网友B:
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