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7):
板子是F70CA 55 30KW,上电后显示正常,手摸CPU芯片有点发热感觉不正常,,启动后过一会儿显示E6,E7!停止输出,真心求教各位大侠

网友A:
内置CPU通讯异常,看看变频器周围有没有很大的干扰的机器,或者把变频器卸下来再测试是否正常。如果还是报错,那初步确定是CPU板坏了

网友B(2014-05-02):
搞定没有呢?E6,E7都是三菱变频器常见的故障。不难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