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7):
额定频率为50HZ的电机  矢量控制模式下,
变频器运行在120HZ, 对电机的电流和转矩控制还有作用吗
或则说跟运行在50HZ以下对电机的电流和转矩控制效果一样吗?

网友A:
50以下恒转矩,以上恒功率,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B:
呵呵;首先需要确认你的电机可以在120HZ下工作;
至于转矩,如果你设的额定频率为50HZ,那么在超50HZ时,输出的转矩越来越小,到120HZ时,其理论值只有50HZ时的1/2.4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