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额定频率为50HZ的电机,变频器采用矢量控制
变频器运行在160HZ时,对电机的电流和转矩控制效果 和在 50HZ以下对电机的电流和转矩控制效果一样吗?

网友A:
当然不一样了。电机在额定点以内,是恒转矩特性;在额定点以上是恒功率特性。这是电机调速的常识。

就拿你的问题,额定转速(50Hz)下,电流可以达到额定电流,而160Hz转速时,转矩分量就要大大衰减的,是非线性的衰减。电机的功率不变。但转矩远达不到额定。

网友B:
飞车就是造成的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VF控制模式 肯定与  矢量控制模式不一样???
我的意思  是矢量控制模式是不是只在基频以下起作用??  基频以上就不能正确控制电机了??

网友C:
看工作场合……有的地方就需要恒功率运行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