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惠丰E1000 5.5kw的机器,不是跳过压,就是跳欠压,检测电阻也没有问题。

网友A:
调出母线电压看看。母线电压变动大肯定是检测电路问题,否则查MCU吧

网友B:
仔细检查一下电动机的绝缘是否正常。

网友C:
运算放大器供电,cpu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