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我家有个小型直管型荧光灯,接上线后上电只是两端启动状态,不完全点亮,必须要手接触一下灯箱外壳它才完全发亮,请教一下这是不是因为灯管有漏电的地方了?

网友A:
启辉器接触不好。灯管老化,等等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启辉器接触不好。灯管老化,等等。
还有接触不良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有很多都是你动动灯管火启辉器 他就亮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有很多都是你动动灯管火启辉器 他就亮了。
我是指电感带启辉器的那种日光灯,不知你所说的是否?

网友C:
灯管有问题,冬季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温度过低

网友D:
这个情况灯管老化的多。

网友E:
我们公司的灯管,基本已经换了两次了,电工都没找到原因,启辉器也产不多换了2/3了,我觉得灯架有问题。

网友F:
U、D小型荧光灯不启辉的问题:

1、换灯管;
2、换灯管后还不亮,电子镇流器坏!
3、电子镇流器我修过三个:
1)整流滤波电容400V10微法坏;
2)启辉电路的固定电容1000V4700PF击穿短路坏;
4、上百度找电子镇流器图、原理、维修经验!

网友G:
你是电子的还是电感的

网友H:
电感的就将启辉器换了

楼主:
我的是电子的,用手摸一下外壳就正常亮了,不用手摸就只是两端亮,灯管是刚换的,能不能是电子镇流器坏了?

网友I:
这种现象可能是启辉电路的固定电容(1000V4700PF)回路虚接。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用手摸一下外壳就正常亮了,这个外壳是哪部分,灯管,灯架,电子镇流器外壳?

楼主:
听楼上各位所说,我也有些怀疑是哪个地方接触不良,电子镇流器不大,在灯罩里,灯罩外壳是铝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