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台安E2上电运行就报OC5,有好几台机子都是同样故障,用万用表测模块正常,请问老师们这种问题如何处理?

网友A:
IGBT模块、驱动仔细检查!!!

网友B:
要确定是主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,然后再送修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用万用表量IGBT模块上臂驱动EU,GU两脚有400欧姆左右,其他阻值无穷大,是否能确定是模块问题?

网友A:
UVW三相对比测量看看。
看你测得结果,驱动问题可能性大些。

楼主:
多谢指教,故障已解决,一台模块坏了,一台驱动下臂电源整流二极管开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