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我用可控硅控制电感性负载,出现失控现象。
主电路是把220V交流电源先进行桥式整流,把得到的正电压接可控硅阳极,阴极接电感线圈,线圈另一端接整流后的负极。可控硅型号KP20-16,可控硅两端并联阻容电路,分别是50欧和0.47μ。线圈两端也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。
触发电路用JKH-A1成品板。
现象是,接通电路,线圈负载电压慢慢上升,直到全部整流电压200V。
请教各位,问题出在什么地方,怎样改进。
衷心感谢!

网友A:
桥式整流后不能滤波 否则引起可控硅关断不失控 你没有滤波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没有滤波啊

网友A:
能把图传上来看看吗?

网友B:
可控硅应该接在交流侧

网友C:
可控硅只能在电压过零时关断,为何给它并上阻容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想作为可控硅保护,防止浪涌电压,不知对吗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错。电容在此起积分作用,外电路电压过零时电容放电,令可控硅电流大于其维持电流,便不会关断。

网友D:
楼上正解,我以前做一个计数器的时候自作聪明接了一级RC滤波,结果发现计数量非常非常大,都已经溢出了,后来把电容拆掉就好了。

网友E:
8楼说的,应当有道理。

网友F:
首先,电感负载,的概念还没介绍清楚,是大电感负载?还是小电感负载?

第二,可控硅的桥式整流电路,是半控?还是全控?半控的整流,负载两端要接续流二极管,全控整流没必要有续流管,把它去掉;

第三,也是很重要的,就是可控硅的触发功率是多少呢?也就是触发电流是多少?你的触发电路是否满足输出功率对负载(可控硅安全触发电流)的需求?

最后,触发电路的触发形式是双窄脉冲?还是宽脉冲?有没强触发功能?触发电压的幅值是多少?

上述这些都被确认了,你的问题会解决的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指导,现在问题已经解决,就是把电路改成半控桥式整流。就不再出现失控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