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我做的温控系统,采用的AI系列仪表,和计算机通讯一段时间(2,3天左右)就会中断,上位机不再采集数据。AI系列仪表采用的是AIBUS通讯协议,有没有谁用过这种仪表或者遇到过这种问题的,帮忙指点指点 。

网友A:
应该是上位机的问题!!!你查查软件吧。

网友B(2013-09-08):
重点检查屏蔽线和上位机通讯周期,通讯周期最好放到1-5秒,不要太快!

网友C(2019-10-06):
楼主如果读温控器的MV值,就是输出百分比,怎么读的?能否讲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