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各位大侠,本人最近遇到一个问题。西门子S7200的PLC  SMART700IE的触摸屏。现在我只要一断电,触摸屏就要重新设置参数。哪位大哥给帮忙解决下?谢谢

网友A:
在系统块中设定掉电保持区域,然后使用这些区域的寄存器来设计你的程序.

网友B:
一楼的方法一般就ok……

网友C:
断电保存区,EEPROM可以长时间保存,但数量很少;用电容保持的充电后可以保持一周左右的时间,加电池卡可以达到7个月左右;

楼主:
掉电保持区,有好几个范围》还有什么偏移量,单元数目之类的。不知道具体的数目意思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掉电保持区,有好几个范围》还有什么偏移量,单元数目之类的。不知道具体的数目意思?
单元数目都要教的话,你的水平还真的属于不错的啦~~~~~

M0偏移5的话,就是M6啦,数量5个话,就是M6,M7,M8,M9,M10啦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掉电保持区,有好几个范围》还有什么偏移量,单元数目之类的。不知道具体的数目意思?
单元数目都要教的话,你的水平还真的属于不错的啦~~~~~

M0偏移5的话,就是M6啦,数量5个话,就是M6,M7,M8,M9,M10啦。

网友E:
用超级电容的存

网友F:
还可以在触摸屏里保存,时间会更长一点!

楼主:
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