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大家好:
    最近看了一下YAMAHA的机器人,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坐标形式,什么Shift、Hand、Pallet等等,请教一下这个弄这么多可以定义的坐标,是不是只需选取其中的一种使用就好了,还有,各种坐标都是如何去使用的呢?

网友A:
每个坐标各有个的用法与功能。。。

1、WORLD/全局坐标/世界坐标/基坐标(都是一个意思,都是一机器人底座的中心为基准)。。。这个一般是出厂配置

2、TOOL/TOOLDATA/工具坐标(意思是告诉机器人6轴末端执行器/6轴法兰盘上安装的工具参数。。。例如:工具相对于J6轴法兰盘中心的中心便宜、工具重量、工具长度、工具重心的位置)

3、工件坐标/USERFARME/WOBJ(意思是机器人在哪个工作平面搬运或者加工工件。。。这个坐标由用户自己定义,协同机器人的运动怎么方便怎么定义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使用时是否任意选择其中的一种坐标系,然后再去示教就可以了呢?谢谢斑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使用时是否任意选择其中的一种坐标系,然后再去示教就可以了呢?谢谢斑竹
不同坐标对应不同功能。。。
TOOLDATA:是告诉机器人它6轴末端执行器/6轴法兰盘上所安装的工具参数。
WOBJDATA:是给机器人一个方便工作的——由用户自己定义XYZ的坐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