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施工升降机在施工高峰期有时无法启动,带载时尤其严重,怎么解决

1、500kVA变压器经200m长的 185铝芯电缆线到1# 1级配电柜
1#1级配电柜输出有:
YJLV3*50+2*16 至塔吊
YJLV3*70+2*35 至1#施工电梯
YJLV3*50+2*16 至现场零星用电
YJLV3*50+2*16 至钢筋棚

2、主线经1#柜后再经120m长的185铝芯电缆线到2# 1级配电柜
2#1级配电柜输出有:
YJLV3*50+2*16 至塔吊
YJLV3*70+2*35 至2#施工电梯
YJLV3*35+2*16 至工人宿舍
YJLV3*50+2*16 至现场零星用电
YJLV3*50+2*16 至钢筋棚

3、主线经2#柜后再经70m长的185铝芯电缆线到3#1级配电柜
3#1级配电柜输出有:
YJLV3*70+2*35 至塔吊
YJLV3*70+2*35 至3#施工电梯
YJLV3*35+2*16 至垃圾转运站(基本不用)
YJLV3*70+2*35 至现场零星用电
YJLV3*50+2*25 至钢筋棚

4、主线经3#柜后再经70m长的70铝芯电缆线到4#1级配电柜
4#1级配电柜输出有:
YJLV3*70+2*35 至4#施工电梯

现在变压器电压已经升高至430V了,中午无人施工时,试验1#电梯,单笼启动没问题,2个笼子同时启动,启动不了,此时施工电梯二级配电柜线电压最低变化到315V

请问各位达人,现如何使用最低的成本对工地线路进行改造,以满足施工需求啊?

望大家不吝赐教!!!非常感谢!!!!

网友A:
好像只能换线或者加线了,没有什么好方法。电缆太长,压降太大了。

网友B:
就地补偿

网友C:
电缆长,压降太大。

楼主:
准备在变压器与1#柜之间的185电缆线上再并联一根185的电缆,不知道能不能行呢

网友D:
回复 网友B:
估计补不起来了。掉太多了

网友E:
为啥要用铝芯线?
这个影响很大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为啥要用铝芯线?
这个影响很大的
我也有同样的疑问

网友G:
1#电梯负荷有多大,之前是否正常使用过;
或者计算一下,线路压降是否在预计范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