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一台55KW的变频器 面板给定20HZ后 频率只能停在2到3HZ,电流大概20到30A之间 电压27V左右,负载率波动很大,变频器初始化后,重新设置参数还是不行,电机负载没问题,将主板,电源基板跟换后还是不正常,变频器空载正常,输出平衡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头痛,想请教一下大家

网友A:
有速度反馈装置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没有啊 就面板控制 频率无法上升啊

网友B:
别的功能正常吗?

网友C:
变频器没坏吧?没有设定上限频率太小吧?

网友D:
恢复出厂值都不行,不会是参数设置问题,可能主板坏了

网友E:
电机参数比如电机的极对数设置是否正确?

网友F:
百分百
六路驱动或电流,电压,检测有问题……

网友G:
电机上有没有制动器之类的包闸装置,我遇到过富士变频器这种情况,是包闸没有动作,而变频器不显示过电流,只是频率停在某一数值。处理好包闸就正常了。你那情况是不是也是这种。

网友H:
不接负载,单运行变频器试一下。

网友I:
不知道这个变频器有没有故障的自检功能,是否有故障码报?等等,传动系统出现问题,如果连故障码都没,那分析问题的难度可想而知,因为没有查找问题的方向,那就只能蒙着来了,可能的原因靠猜想来确认,多盲目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