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变频器在维修时,模块拆掉测量驱动电路的静态电压和动态电压。但有些变频器不带模块电压好像测量不出来。今天打电话请教一位老师傅他说能够搭接电路模拟IGBT模块。但是往下没多说,想在这里请教一下高手,模拟模块怎么讲解。

网友A:
我也不知道怎么修

网友B(2013-12-01):
变频器维修模拟模块

网友C:
好办,IGBT的管子,找耐压一致,电流小很多的IGBT单管,试机就是了,即使烧了,成本很低,只是栅极电阻要适当调整,按说短时间试机影响也不大,IPM的复杂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