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在五个不同的地方,用五个开关控制同一台电机启动、停止,任意一个开关通断,电机都能开停。下图为松下PLC指令的梯形图,三菱PLC有相同指令的梯形图吗?

楼主:
上位楼主的不能达到要求,如X000合上(ON)其余的的断开(OFF),Y000输出,再合上X001,Y000没能断开(OFF).

网友A:
新手试试!!

ld m8000   sum k2x0 k1 m0

ld m0 kut y0

楼主:
很好欧姆龙的又如何?

网友A:
唉,知识面不广,只会三0

网友B:
看这个行不

网友C:
在五个不同的地方,用五个开关控制同一台电机启动、停止,任意一个开关通断,电机都能开停。表情这样会搞死人的!楼主注意安全呀!

网友D:
这个最简单的就是:启动的五地按钮是“或”的关系。即有一个为“1”,就为“1”;停止的五地按钮是逻辑“与”的关系,即任意一地为“1”,就激活停机命令OFF1;

或者五地的ON/OFF1五选一,选择谁,谁就获得了操作权。若需要改变授权,要有五选一的转换信号。

网友E:
我觉得5个按钮最好互锁一下,防止一起按出错。

网友D:
一起按有问题吗?抢答控制谁先动作,就是谁的。没安全问题。

网友F:
单按钮启停,不复杂。

网友G:
单个按钮启停,有多种方法。

网友H:
回复 网友B:
我是新手,我觉的大体可以,但5个地方都得知道时时知道y0的输入的
  比如x0地方闭合,y0输出,x1地方不知道y0有输出,又按了启动按钮,y0信号被rst了,那不是y0没信号出去了。就是说电机在x1地方想按启动却被关了。

新手的理解,请指点下

楼主(2013-08-17):
控制电机交流接触器辅助常开触点接指示灯OK

网友B:
回复 网友H:
15楼说的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