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欧陆590+直流调速器参数设置 疑问:(1)励磁电流设置。(2)励磁电压设置。(3)电枢电压设置。(1),(2)的设置有什么实际意义?直流电机的励磁绕组电感量是个固定值。接通励磁电压(固定值),电流值固定不变。调整他有什么意义?直流电机的调速主要是调整电枢电压。弱磁会造成飞车是公共常识。励磁电流,电压的调整有什么实际意义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欧陆590+直流调速器参数设置 疑问:(1)励磁电流设置。(2)励磁电压设置。(3)电枢电压设置。(1),(2)的设置有什么实际意义?直流电机的励磁绕组电感量是个固定值。接通励磁电压(固定值),电流值固定不变。调整他有什么意义?直流电机的调速主要是调整电枢电压。弱磁会造成飞车是公共常识。励磁电流,电压的调整有什么实际意义?
你这不是欧陆调速的问题,是直流调速的理解问题,说的慷慨激昂的,实际上一团浆糊。

网友B:
励磁绕组温度呢,也是一直不变吗,恒定电压,绕组温度上升,阻值变大,那还是原来那个电流吗,基速以上咋办,不弱磁怎么恒功率运行

楼主(2014-01-05):
回复 网友B:
恒功率运行是没有实际意义的。实用的是恒转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