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   485设备,在未对外通讯时,用万用表测量其通讯口上的电压,显示为负值,有的是-1.6V左右,还有-4.8V左右的,但绝大部分在不通讯的时候电压时0.1V左右。

   但是那些端口上电压为负值的设备却能够对外通讯。

   大家讨论一下,这正常么?我该不该把那几个端口电压为负值但是还能通讯的设备更换掉呢?

网友A:
485是差分的,没有正负的说法.
当然,有时会把一端吊起来,显得是高电压,有的人写作B,有的写T/R或data+,相对的是A和-.
好像485规定的是,输出端应大于2V,而到达远端,至少有200mV的差分信号.这就使得,可以传输比较远的距离.
在接线的时候,如果能量出2~5V电压的,就正对正接;如果不能量出电压的,通讯不行可以对调一下再试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485是差分的,没有正负的说法.
当然,有时会把一端吊起来,显得是高电压,有的人写作B,有的写T/R或data+,相对的是A和-.
好像485规定的是,输出端应大于2V,而到达远端,至少有200mV的差分信号.这就使得,可以传输比较远的距离.
在接线的时候,如果能量出2~5V电压的,就正对正接;如果不能量出电压的,通讯不行可以对调一下再试.
谢谢,欢迎再仔细点介绍

网友C:
用表量A/B的话,应该是一正一负,大概0零点几到4伏之间,也有的设备是量不到电压的,可以利用这个极性判断自己接线是否正确。
以上仅是经验,实际工作总结的,原理我不清楚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485是差分的,没有正负的说法.
当然,有时会把一端吊起来,显得是高电压,有的人写作B,有的写T/R或data+,相对的是A和-.
好像485规定的是,输出端应大于2V,而到达远端,至少有200mV的差分信号.这就使得,可以传输比较远的距离.
在接线的时候,如果能量出2~5V电压的,就正对正接;如果不能量出电压的,通讯不行可以对调一下再试.
谢谢,欢迎再仔细点介绍
大侠,看到的一点和自己用的一点而已.
要仔细,那就得把485的TIA/EIA-485-A标准抄来了.google一下大把,百度文库也有,都是长篇.
咱们就只好就事论事,有问题就解决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