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7-18):
台达VFD-F型1.5kw变频器,正常运行时渗水,没炸机,机子停了。现在故障为:上电显示正常,参数调整也正常,恢复出厂设置后调整到面板控制,按运行键,run灯一闪,马上跳停止,stop灯亮,不报故障代码。
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些参考经验。先行谢谢了!!!

网友A:
可能是因为进水,把面板的RUN键与STOP同时有导通了

楼主:
谢谢!换了面板也是一样,

楼主:
自己顶下,专家老师看看。

网友B:
找台达工程师啊

楼主:
下午拆机试了下,寸动功能有时能运行,带灯泡三相也平衡,有时报SC。模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面板正反转按键与指示灯显示对应、正常。按启动,RUN灯常亮,STOP灯闪亮,频率为0不升高,按停止键,RUN灯灭,STOP灯常亮,PU灯一直常亮。正常吗?
主板挂了?
台达工程师:请指点!谢谢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