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机与一体机

楼主(2013-07-18):
这两天糊涂了,搞不清工控机与一体机有什么区别了,请各位帮忙解释下。另外,我想做一个运动控制系统,只用单一的工控机或一体机行吗?工控机或一体机有运动控制功能吗?应该都要外加一些控制模块之类的吧。有了解控创的能给个建议吗?感觉越弄越糊涂了,求清醒!

网友A:
工控机就是台式电脑,一体机相当于平板电脑。运动控制得有运动控制卡。

网友B:
用一体机省钱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指点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工控机就是台式电脑,一体机相当于平板电脑。运动控制得有运动控制卡。
解释到位!